变频器尖峰电压吸收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3-03-01):
变频器尖峰电压吸收器是一种新型的电机保护装置,众所周知,当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较长时,会在电缆的电机端产生尖峰电压,这些尖峰电压会损伤电机的定子绕组绝缘,如图2所示。SVA的用途是吸收掉变频器在电机端产生的尖峰电压,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
SVA变频器尖峰电压吸收器

  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SVA呢?根据理论分析和实验,当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超过30米时,就应该使用SVA对电机实施保护。

  SVA变频器尖峰电压吸收器的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将四根引出线分别连接到电机的U、V、W和电机外壳上即可,如图3所示。接线时没有相序的要求。

SVA的使用方法

  SVA连线的长度不要超过5米,否则会影响尖峰电压的吸收效果。因为较长的引线具有较高的阻抗,阻止了尖峰电压流入SVA吸收器。

  SVA的接入点与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不要超过8米。当电缆较长时,会在电缆与电机的连接处产生新的尖峰电压,(信息来源:www.dqjsw.com.cn)可能损伤电机。

  SVA的最佳安装方式为竖向安装,这种安装方式最有利于散热器的散热。卧式安装时散热效果较差。无论何种安装方式,严禁覆盖散热器!

  在使用时注意以下事项

  1) SVA工作时,外壳发热,这是吸收尖峰电压能量的正常表现。壳体的最高温度为80℃。

  2) 壳体的温度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有关,载波频率越高、电缆越长,壳体的温度越高。

  3) 面板上的“壳体高温”黄灯亮时,不可触摸SVA外壳,尤其是散热器,否则有灼伤危险。

  4) 面板上的“负荷满载”红灯亮时,表示SVA已经工作在满载状态,可能时,采取以下措施降低负荷,使“负荷满载”的红灯熄灭或间歇性亮:

  ·措施1: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措施2:缩短变频器与电机驱动电缆

  ·措施3:用外加风扇加强散热器的散热(可与厂家联系配置专用的散热选件)

  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一台电抗器,希望起到保护电机的目的。但是,电抗器的效果有时有一些,又是效果很差。例如,2011年9月,我们接到一个咨询,该企业的电机频繁损坏,最严重时,十几天就发生损坏。损坏的现象都是定子绕组绝缘损坏。这是一台160kW的电机,由西门子变频器驱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有电抗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为240米。我们为其提供了一台SVA,该企业自己进行了安装(按照说明书安装,十分简单)后,反应SVA的尖峰吸收指示灯亮,散热器发热。这说明,尽管变频器输出端安装了电抗器,但是在电机端仍然有尖峰电压。

  随着变频器的广泛使用,电机损伤的现象越来越多,建议在电缆长度超过30米时,安装一台SVA对电机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