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设计法的编程步骤 PLC编程

楼主(2013-03-01):
1.分析原有系统的工作原理

了解被控设备的工艺过程和机械的动作情况,根据继电电路图分析和掌握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2.PLC的I/O分配

确定系统的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进行PLC的I/O分配,出PLC外部接线图。

3.建立其它元器件的对应关系

确定继电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各器件与PLC中的辅助继电器和定时器的对应关系。

以上(2)和(3)两步建立了继电器电路图中所有的元器件与PLC内部编程元件的对应关系,对于移植设计法而言,这非常重要。在这过程中应该处理好以几个问题:

1)继电器电路中的执行元件应与PLC的输出继电器对应,如交直流接触器、电磁阀、电磁铁、指示灯等;

2)继电器电路中的主令电器应与PLC的输入继电器对应,如按钮、位置开关选择开关等。热继电器的触点可作为PLC的输入,也可接在PLC外部电路中,主要是看PLC的输入点是否富裕。注意处理好PLC内、外触点的常开和常闭的关系。

3)继电器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与PLC的辅助继电器对应;

4)继电器电路中的时间继电器与PLC的定时器或计数器对应,但要注意:时间继电器有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两种,而定时器只有“通电延时型”一种。

4.设计梯形图程序

根据上述的对应关系,将继电器电路图“翻译”成对应的“准梯形图”,再根据梯形图的编程规则将“准梯形图”转换成结构合理的梯形图。对于复杂的控制电路可划整为零,先进行局部的转换,最后再综合起来。

5.仔细校对、认真调试

对转换后的梯形图一定要仔细校对、认真调试,以保证其控制功能与原图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