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柴油机多项须知

楼主(2013-03-01):
(1)在某些增压机型上,为了进一步改善其低温启动性能,在柴油机的进气管上还设有进气预热装置,低温启动时,应正确使用。
  (2)柴油机启动后,必须待机油压力升高后才可加速,否则易引起增压器轴承烧坏;特别当柴油机更换润滑油、清洗增压器、滤清器或更换滤芯元件和停车一星期以上者,启动后在惰转状态下,将增压器上的进油接头拧松一点些,待有润滑油溢出后拧紧,再惰转几分钟后方可加负荷。
  (3)柴油机应避免长时间怠速运动,否则容易引起增压器内的机油漏入压气机而导致排气管喷机油的现象。
  (4)对新的柴油机或调换增压器后,必须卸下增压器上的进油管接头,加注50-60mL的机油,防止启动时因缺机油而烧坏增压器轴承。
  (5)柴油机停车前,须怠速运转2-3min,在非特殊情况下,不允许突然停车,以防因增压器过热而造成增压器轴承咬死。
  (6)要经常利用柴油机停车后的瞬间监听增压器叶轮与壳体之间是否有碰擦声,如有碰擦声,应立即拆开增压器,检查轴承间隙是否正常。
  (7)必须保持增压柴油机进、排气管路的密封性,否则将影响柴油机的性能。应经常检查紧固螺母或螺栓是否松动,胶管夹箍是否夹紧,必要时应更换密封垫片,发电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