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80有用过的没?

楼主(2013-03-01):
以前一直用的320了感觉还可以,现在说是换代了改成了380,现在今天去调试设备,机器开都开不起来~~火大了~~~

楼主:
第六组参数启动频率我设了0.3HZ,结果就不能启动~~~~320我设0.5都没问题~

网友A:
假如给定频率小于启动频率设定值,则变频器在端子启动的时候不能启动,我也遇到了。

没办法,只能是改为给定频率大于等于启动频率。

网友B(2014-10-27):
也跟力矩有点关系,0.5HZ是可以启动的,0.3电机就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