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位和复位指令

楼主(2013-03-01):
置位和复位指令,置位一个线圈和复位一个线圈是,能重复置位或者复位一个线圈吗

网友A:
可以,但最终是置位还是复位,就看条件了。当然还有可能同时有效的情况下谁优先的情况。

网友B:
楼主你好!在同一个程序里面是可以多次重复置位 复位同一个线圈的。。。例如:程序里面可以多次出现SET Y0 RST Y0

。。。

按照程序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扫描方式。。。SET与RST 都是按照这个指令的先后顺序去执行的。。。

网友C:
尽量不要重复使用,可以考虑用M来简化;如果程序运行出错,会停止运行的(很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重复使用,可以考虑用M来简化;如果程序运行出错,会停止运行的(很麻烦)。

从全局来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在同一个程序里面是可以多次重复置位 复位同一个线圈的。。。例如:程序里面可以多次出现SET Y0 RST Y0。。。按照程序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扫描方式。。。SET与RST 都是按照这个指令的先后顺序去执行的。。。

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F:
可以啊!在一个程序段内可以不限次数的对一个位置位或者复位,这个位的最终状态由最后一个执行的置位或者复位指令决定。

网友G:
进来学习了,可以的。

楼主:
那么我还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设置一个线圈后,比如SET M100,在断电后在通电时,这个指令还是会执行吗

网友H:
进来学习的。断电保护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么我还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设置一个线圈后,比如SET M100,在断电后在通电时,这个指令还是会执行吗

不行的,M100不是断电保持型的

楼主(2013-04-07):
大家好。我现在有点小问题,k120splc控制伺服电机。它的速度最大是100kpps,也可以认为是100000pps吗?可以这么表述吗

网友(2014-01-18):
可以啊!用置位批令要注意断电保持等!不搞好设备运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