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配方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请问能否读出当前配方的组数和长度?

我在32位配方里设置了3x100,和3x150两组配方。但是我在plc调用时遇到了难题,一个100组,一个150组,怎么调用数据呢?我想如果能读出他的长度或者组数,使用变量,用for--next指令可能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如何读出配方的长度和组数。再次请教大侠们!

网友A:
在HMI里把rcp MOV到$里面,再把内部地址转到plc里面,做起来比较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