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大赛]我所喜爱的电量变送器

楼主(2013-03-01):
     几年前,公司DCS改造,一些指针式仪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代之于电量变送器占据着电测仪表的“半壁江山”,为检修人员工作维护及值班员监视仪表带来了福音。从我干本行当开始,最初接触的是指示表、数表,只有输入量,没有输出量,属于强电测量。遇上在线查故障,当确定是表计原因而要立即拆表更换时,如是交流电流表,需要在二次回路作电流互感器短接处理才能重换,且短路应妥善、可靠,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因电流开路所致的表计或互感器损坏事件。这些表由于是安装式在线监测仪表,精度等级较低,多为0.5级(数表)、1.5级、2.5级不等,一些指示表机械故障率高,常有卡涩、变差大、超差(基本误差)等现象。数字表虽然比指示表灵敏性好,但一旦出现零漂、热稳定差等现状时,也令人烦恼。

    如今,电量变送器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上述状况。它将输入的被测量转换成按线性比例的直流电流或直流电压输出(电能脉冲输出)。相比于指示表、数表,电量变送器最大的优点是具有插拔式结构,可不用拆除或接入端子导线直接插拔变送器即可。它有着输入与输出双回路的特点,输入量是强电信号,如交流0--5A,0--100V,直流0--600V等;输出量是直流信号,如4mA--20mA,0--5V等。由于输出回路是弱电传输,用于显示各电量参数(电流、电压、功率等)的微机系统从变送器输出端接受直流信号,因此可以使用小线径导线连接,即使发生电压短路、电流开路故障,也不会危及主设备电脑的安全,既节省了开支,也保障了受控设备的可靠运行。如此安装、维修方便的电测产品,叫我怎能不喜爱它呢!

     现上传我公司目前使用的两款电量变送器现场安装示意图。

上面四幅图是哈尔滨科力FG系列电量变送器在我公司的具体应用。该系列产品涵盖多种模拟量的测量,有单相交流电流、交流电压变送器;三组合交流电流、交流电压变送器;单向双向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变送器;单向双向有功、无功电能变送器;直流电压变送器,直流电流(75mV)变送器等,准确度等级除电能变送器为0.5级以外,其余均为0.2级。该款变送器的突出特点是附有电流互感器回路连接片,只要将连接片与电流进出线两端子短接,可不受停电条件影响,随时带电拆装。即使变送器停止了工作,其底座输入部分仍在工作,不会造成输入回路开路事故。它的插拔式结构使得变送器拆装变得简单迅速,可不必在柜后拆接导线直接插拔变送器即可,从而减轻了我们的工作负担。

上面两幅图是国电南自S3(T)、N3;S4(T)、N4系列电量变送器在我公司的具体应用。该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公司直流充电机、蓄电池、直流电机、励磁机等设备直流电流、电压电参数量的测量。其中直流大电流经分流器转换成毫伏电位,故用75mV变送器显示其模拟量。此款变送器的主要特点是准确度等级较高(达0.2级),转换线性好,不受温度变化影响。它们连续运行6年,每相邻两个检定周期内,每一点的示值误差变化最大控制在±0.12%,其良好的稳定性能备受称赞。

网友A:
全是电网改造用的啊,不错!

网友B:
这小方形设备就是变送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方形设备就是变送器吗?
是的,全是插拔式结构。

网友D:
楼主,这是做广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做广告吗???

     这些文字表述难道有做广告之嫌吗???根据大赛要求,要说出喜爱产品名称、型号以及喜爱原因。上述文字是我实际工作总结,它表达了我喜爱它们的真实感受。这些产品应用于工作场所,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提产品性能不足以说明喜爱原因,望4楼楼主不要产生误解。

网友F:
做广告就做广告白,拉屎就拉屎么 。。。

大赛大赛

猫嘴犬牙,啥都要狡辩,似乎还假冒是个用户说事?。。。。

俄滴乖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广告就做广告白,拉屎就拉屎么 。。。大赛大赛猫嘴犬牙,啥都要狡辩,似乎还假冒是个用户说事?。。。。 俄滴乖乖

你这种痞子式人物,不值得我与你做任何解释。你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闭上你的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