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电后没给输入信号的时候INPUT灯就亮,啥问题?

楼主(2013-03-02):
PLC通电后没给输入信号的时候INPUT灯就亮,啥问题?

网友A:
应该模块有问题了,如果SF灯亮说明组态时强制了

网友B:
1、硬件问题:是不是所有输入的指示灯都亮

2、程序中有强制

3、楼主做个测试程序试试;

网友C:
接线 或者 程序都需要检查   不能单一判断或者认为 是某一方面的问题

网友D:
输入灯一般与CPU内部程序强制无关,要么就是线路短路,要么就是硬件损坏,没有第三个原因

网友E:
我认为程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F:
先排除外围线路的问题 再者就是把内部清理一下   硬件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G:
如果是输入的灯全亮了,那肯定是硬件问题了,PLC无法从程序方面去控制输入点的。。。

网友H:
你的线没问题吧?别有短路甚至接了常闭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线没问题吧?别有短路甚至接了常闭了

一般是 NPN,PNP , 正负极,接线问题 导致的,仔细查一下接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