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PLC程序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3-03-02):
实际的PLC应用系统往往比较复杂,复杂系统不仅需要的PLC输入/输出点数多,而且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很多工业设备都需要设置多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常见的有手动和自动(连续、单周期、单步)等工作方式。

在设计这类具有多种工作方式的系统的程序时,经常采用以下的程序设计思路与步骤:

1.确定程序的总体结构

将系统的程序按工作方式和功能分成若干部份,如:公共程序、手动程序、自动程序等部份。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是不同时执行的,所以用跳转指令将它们分开,用工作方式的选择信号作为跳转的条件。如图5-54所示为一个典型的具有多种工作方式的系统的程序的总体结构。选择手动工作方式时X10为“1”状态,将跳过自动程序,执行公用程序和手动程序;选择自动工作方式时X10为“0”状态,将跳过手动程序,执行公用程序和自动程序。确定了系统程序的结构形式,然后分别对每一部份程序进行设计。

图5-54 复杂程序结构的一般形式

2.分别设计局部程序

公共程序和手动程序相对较为简单,一般采用经验设计法进行设计;自动程序相对比较复杂,对于顺序控制系统一般采用顺序控制设计法,先画出其自动工作过程的功能表图,再选择某种编程方式来设计梯形图程序。

3.程序的综合与调试

进一步理顺各部分程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程序的调试。

楼主:
PLC控制系统设计时应遵循的主要步骤和内容

(1)工艺分析

深入了解控制对象的工艺过程、工作特点、控制要求,并划分控制的各个阶段,归纳各个阶段的特点,和各阶段之间的转换条件,画出控制流程图或功能流程图。

(2)选择合适的PLC类型

在选择PLC机型时,主要考虑下面几点:

1 功能的选择。对于小型的PLC主要考虑I/O扩展模块、A/D与D/A模块以及指令功能(如中断、PID等)。

2 I/O点数的确定。统计被控制系统的开关量、模拟量的I/O点数,并考虑以后的扩充(一般加上10%~20%的备用量),从而选择PLC的I/O点数和输出规格。

3 内存的估算。用户程序所需的内存容量主要与系统的I/O点数、控制要求、程序结构长短等因素有关。一般可按下式估算:存储容量=开关量输入点数×10+开关量输出点数×8+模拟通道数×100+定时器/计数器数量×2+通信接口个数×300+备用量。

(3)分配I/O点。分配PLC的输入/输出点,编写输入/输出分配表或画出输入/输出端子的接线图,接着就可以进行PLC程序设计,同时进行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

(4)程序设计。对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画出控制流程图或功能流程图,然后设计出梯形图,再根据梯形图编写语句表程序清单,对程序进行模拟调试和修改,直到满足控制要求为止。

(5)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设计控制柜及操作台的电器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设计控制系统各部分的电气互锁图;根据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检查。

(6)应用系统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系统由几个部分组成,则应先作局部调试,然后再进行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程序的步序较多,则可先进行分段调试,然后连接起来总调。

(7)编制技术文件。技术文件应包括:可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图等电气图纸,电器布置图,电器元件明细表,顺序功能图,带注释的梯形图和说明。

网友A:
小型设备这么做还行,大型生产线这么搞纯粹找死。

网友A:
我们设备的程序结构

网友B:
楼主给的图中,没有表现退出手动程序时手动程序需要做的处理,退出自动程序时自动程序要做的处理,而只是简单的切换,这样做有时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