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生产时,卷取机张力时有时无

楼主(2013-03-02):
轧机第二道次建张后,未起车。右卷曲电枢电流500A,会在瞬间消失然后从新建立直流驱动器6RA70不报故障,线电压620伏,(直流电机额定电压660伏)

网友A:
PID参数可能不太合适。。。。。。。。。

网友B:
没在这种工艺线上工作过,不知道。帮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在这种工艺线上工作过,不知道。帮顶。

网友D:
是调速器面板消失,还是电机会停止;感觉是你的启动调速器的控制回路有松动,类似自动停车了,然后又自动启动了!检查下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