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32EH00T2的系列问题

楼主(2013-03-02):
DVP32EH00T2是否是EH2系列的?

如果是的话,是否可以搭载ES系列的继电器型扩展输出模块?

网友A:
EH2是EH的升级版,好像不可以

网友B:
是EH2,他有专用的输入输出模块,是不可不同系列混用的

网友C:
是EH2系列的。

台达样本上每个系列都有他们自己的配套扩展模块型号,你要对应选择。

网友D:
是EH2的主机,需要搭配EH系列的扩展IO,特殊模块的话,需要搭配EH2的特殊模块!ES的扩展模块不能使用的

网友E:
台达plc通过modbus协议的dw-mc01-485设备远程控制dw-j01系列的接收设备达到不用布控制线就能通过plc控制远端的设备,或者通过plc的io口点对点开关量或模拟量通过无线的方式控制设备,省去你布线的烦恼,你试过了吗?

网友F(2013-11-13):
DVP 20EH00T2 如何识别-10~10V模拟信号?

网友:
主机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扩展卡比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