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不了梯形图这种编程方法,就没有简单一点的吗?

楼主(2013-03-02):
忍受不了梯形图这种编程方法,就没有简单一点的吗?

为什么不支持C语言?想判断一下某个数是奇是偶也这么复杂。

ST语言为啥没有教材呢?ST语言的资料真实巨少!!!

网友A:
梯形图很简单、很好用啊。判断奇偶:除以2,余数为0为偶,1为奇数。可以做个子程序,每次要判断奇偶时调用一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梯形图很简单、很好用啊。判断奇偶:除以2,余数为0为偶,1为奇数。可以做个子程序,每次要判断奇偶时调用一次就行了。

喜欢梯形图

网友C:
http://gongkong.eefocus.com/bbs/article_1259_534627.html

RE:msPLC开源项目产品定义

替代PLC的工控产品,具有高性价比、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以降低自动化产品的成本、开发难度,加快其开发速度,

基于32位微控制器/C语言开发,以开源形式发布,

嵌入式开发者无需再进行重复的硬件开发、底层软件编写,只需关注控制逻辑

广大的单片机开发者或者仅具C语言基础者可快速掌握,进入工控领域

网友D:
你应该不是学电气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不是学电气的吧!

对于学电气的来说 梯图要比C语言简单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不是学电气的吧!

梯形图符合电器人员的读图方法,梯形图容易,C语言不会鸟。

网友G:
ST语言非常简洁,三菱有IEC版本的软件。

目前bachamnn使用c语言比较成熟了,ABB beckhoff号称推出来,但成品一直未出炉。

ST语言的编程资料是很少,本来就简单,指令也就那么多。如果想好好交流ST语言,请随时发帖吧。

网友H:
梯形图是编程语言里面最通俗易懂的,当然吃惯海鲜的,吃苦菜是觉得难以下筷d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梯形图是编程语言里面最通俗易懂的,当然吃惯海鲜的,吃苦菜是觉得难以下筷d

网友J:
路过,除指令语言外,仅用过梯形图。

网友K:
楼主懂C语言当然对梯形图感到不顺手了,PLC编程的梯形图语言本来就是为了解决电气技术人员对高级语言的晦涩不易看懂、不易入门的问题,各有各的存在道理罢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懂C语言当然对梯形图感到不顺手了,PLC编程的梯形图语言本来就是为了解决电气技术人员对高级语言的晦涩不易看懂、不易入门的问题,各有各的存在道理罢了。

网友M:
学习电工电气知识,再用梯形图就容易多了。

网友N:
感觉梯形图挺好的呀,就喜欢用梯形图。

网友O:
梯形图就是最简单的了... ...

网友P:
梯形图通俗易懂,当然要有电气基础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梯形图很简单、很好用啊。判断奇偶:除以2,余数为0为偶,1为奇数。可以做个子程序,每次要判断奇偶时调用一次就行了。

楼主喜欢C语言逻辑可以选用三菱的高级CPU、信捷CPU、GE高级CPU还有欧姆龙的高级CPU等,梯形图监控其实是最直观的

网友R:
奇偶判定还不简单,楼主你怎么学2进制的?直接与最后一位,是1就是奇数。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奇偶判定还不简单,楼主你怎么学2进制的?直接与最后一位,是1就是奇数。

同意楼上说的,这个基础中的基础, 合用仕么语言 关系不大; 梯形图适合逻辑处理。

网友T:
我第一次听说用T形图判断奇偶数那么难,不就除2后判断余数吗

网友U:
要除2吗?最低位直接就是结果了。

看一个数是不是10的倍数,就看10进制时个位数是不是0。

看一个数是不是8的倍数,就看8进制时个位数是不是0。

看一个数是不是2的倍数,就看2进制时个位数是不是0。

我也忍受不了这么简单的工作要用那么复杂的算法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U:
要除2吗?最低位直接就是结果了。看一个数是不是10的倍数,就看10进制时个位数是不是0。看一个数是不是8的倍数,就看8进制时个位数是不是0。看一个数是不是2的倍数,就看2进制时个位数是不是0。我也忍受不了这么简单的工作要用那么复杂的算法做。

注意,是三菱PLC,不是S7-200。
D100是否是偶数,在不支持位寻址的情况下如何看最低位是否是0?

当然也可以MOV 到K4M0中,看M0是否是0。但这样就占用了M0-M15,不如除以2来的直接简单。(或者 和1做与运算)

网友V:
10个人中有9.5个都用过梯形图编程吧。

网友U:
3U可以取位不?????

网友W:
各有优势吧,看你用什么系统了

网友Q:
三菱的支持直接与寄存器的位进行比对,例如 D12.0 这个就是寄存器D12的最低位,判断奇偶直接看该位是ON还是OFF即可,ON为奇数,反之就是偶数......

网友Q:
引用 网友U:
3U可以取位不?????

fx全系列都可以,例如程序:  LD M100        OUT  D12.0

这个程序就是直接输出到寄存器D12的最低位b0

网友X:
用fbd  很直观的,不过机器语言当然不能跟高级语言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U: 3U可以取位不????? fx全系列都可以,例如程序:  LD M100        OUT  D12.0这个程序就是直接输出到寄存器D12的最低位b0

FX1N,2N,3G都不支持。所以还是通用的做法比较好,程序的移植性也好。

网友Y:
楼主还是好好学习一下单片机(51的)中的数据处理问题吧。

网友Z:
嗯 是啊 学电气的用ST有点不适应,还是梯形图适用,简单明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我第一次听说用T形图判断奇偶数那么难,不就除2后判断余数吗

网友AB:
很后悔读书时,读鸟非常多木用滴书

把脑子愣愣给读坏鸟

可梯形图,木有学过,真不懂呀 。。。不过看着那些杠杠,跟G8没弯似的,真是不爽鸟 ~~~~~~

楼主:
单片机学过,是用C语言编的。但是PLC这东西和单片机都是一样的,都是控制IO口的电平变化,虽然PLC包括了抗干扰等等等等的外围电路,稳定性比单片机好,其实也还是跟单片机一样的。

PLC为什么就不能开发个C语言的编程软件呢?这样不是更简单吗?比方说X0按下,点亮Y0,完全可以用C语言:

if(X0==1)

Y0=1;

梯形图呢在简单的程序中确实是很好,比方说X0按下,点亮Y0,就几行就完了。但是要是有点复杂的,比如复杂点的判断,复杂点的数据运算,或者其他什么复杂点的,梯形图编出来程序就很多了,完全没有C语言那么精炼那么易懂。

梯形图让人感觉就像是汇编语言,指令太多太复杂而且程序大了就很不好读懂。

不过好在PLC还有ST这种高级语言,但是新手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啊,完全没教材资料也少的可怜,入门还得靠摸索。

以上纯属愚见,说的不好请各位勿喷啊!!!

网友AC:
编程语言熟悉就好

网友A:
梯形图要用梯形图的编程思路,不要用C语言的编程思路去编梯形图。转过这个弯,你会觉得梯形图也很好用。

网友AD:
发什么牢骚嘛    一种是生活压力  一种是工作乐趣   都没有的话就不用写程序了

网友AE:
我觉得梯形图比C语言简单。。。

网友AF:
各有各的优势吧,梯形图从继电器图来,更接近实际电路,具体一些,稍微懂点电路的人编程容易,很直观。高级语言在数据运算上有优势,但不直观

网友AG:
各有各的好处,不会用,不习惯,就一下满盘否定,不要浮躁,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像你学C语言一样,刚开始,难道一下就全懂了,也是一个月,一个学期,甚至更长时间学来的。简单的奇偶判定很简单,不要搞得很复杂。高手也是多年专研出来的。

网友AH:
用SFC指令会简单些,且直观

网友AI:
  楼主是高手呀, 我只知道梯形图,它是编程语言里面最通俗易懂的,C 语言是什么?

网友AJ:
想判断一下某个数是奇是偶也这么复杂。

直接读最后一位0/1不就行啦?

LD编程里应该有吧?

网友AK:
呵呵,咱用研华PAC,编程语言有ST、IL、LD、FBD、SFC,还可以混合着来写。最方便不过了。

网友AL:
想用C语言编程?拿自己从网上找资料吧~而且淘宝有卖兼容三菱PLC指令的国产PLC其实就是51单片机很方便可以画梯形图也可以直接用KEIL编写C语言或者汇编生成HEX烧进去

网友AM: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梯形图应该是比较简单的,而且直观。

网友AN(2013-05-27):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学过,是用C语言编的。但是PLC这东西和单片机都...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会用单片机,但是你知道吗?

if(X0==1)

Y0=1;

包含了太多的东西

1.if语句的基本语法

2.()内的语法书写方式

3.X0是个什么东东?要去学宏定义之类的

4.==与=的区别

5.YO=1;赋值语句的书写方式

6. ; 这个符号的使用方法,为什么要,什么时候要

7.{  }的使用,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不要

。。。。。

一个if永久包含的太多了

梯形图多简单啊,就一个符号串个线圈,我管他是怎么计算的,能输出正确就行了

其实,静下心来,PLC和MCU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编程

网友AO(2019-05-16):
用c语言?如果缺少专用函数,随便一个工控小案子估计你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AP(2019-07-22):
梯形图还能有例子啥的能看看,但是ST感觉入门好难,,好多东西都不知道从何入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