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编程软件直接窗口打开问题求教

楼主(2013-03-02):
请教各位师傅,请看下图:

1、新增直接窗口元件属性设置

2、新增数值输入元件属性

3.编好的画面

4、离线模拟的画面

为什么没有弹出11号窗口,请教各位师傅,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根本不能这样做?

楼主:
我给VB1写入1,vw_bit 10应给为on,但是窗口11没有弹出来,求大家指点

网友A:
建议你拿个PLC跟触摸屏实际摸拟下,离线摸拟,PLC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B: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的VW——BIT 10(1)=VB1(1)。

网友C:
离线情况下PLC有输出?学习下。

楼主:
vw_bit 10就是西门子的v1.0 ,我给vb1输入一个1,v1.0就置位了

网友D:
楼主开始玩人机界面了   厉害

网友E:
动态弹出窗口不是这样做的吧?使用事件功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