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PC ACCESS问题

楼主(2013-03-02):
装上之后,空项目保存也不行,弹出上面的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以前装过这个软件没有,卸载后重装的,还是第一次安装。首先要保证PC ACCESS软件没有问题,然后在检查是不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B:
重新安装 再试一试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