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宇电温控大神

楼主(2013-03-02):
以前用接触器控制温度的上下限,温度到了停,温度不够加热。现在改为用智能仪表PID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控制温度。上下限控制是全功率输出直到到达设定温度停止输出,人工智能PID是离设定温度差距很大的时候全功率输出接近设定温度时减少输出功率和电流,那么加温时间不是也加长了,虽然接近温度时功率有所降低,但是加温时间加长了好像节省的电量不是那么明显吧。就是这里我不是很明白。控制精度我理解,就是客户要求节能,我不知道能不能节能或可以节约多少。

网友A:
很好的,不过要做好保温措施,降低热损失。我们就改过这种控制系统。电能有所节约,维护次数减少很多,原来的加热棒最多用3个月,改过后用了快2年了没有问题。成本和维护节约不少。我们60KW的系统一年节约2万元电费,加人工和配件费用共计9多万。如果搞好了效果会更好。

网友B:
楼上有理!

首先要做好保温,其次可以采用过零的触发方式,提高了用电效率,对于大功率来说精度不受影响。

网友C:
首先,节能这个概念,在这儿里我要重申一下,所谓宇电仪表节能,比如说你的设定值是100度,使用普通仪表,采用位式调节,可能会控制在105度,老是超过设定值,如里使用宇电表,可能会不超调,控制在100度上下1度之内,这样看的话,会有所节能.当时这个需要PID调节的特别好,这样加热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说你上述所说的情况不一定能节多少能.节能需要是改变电源频率,需要使用变频器,当然使用宇电表在其它方面,维护和维修方面会带很多好处,总体来说是一款比较好的仪表,需要交流的话,欢迎打我电话18632158608范工或加我扣扣79584435,参加讨论.

网友D:
如1楼所说,位式控制改为PID控制,节能效果主要体现在:

1、控制更精准实现节能,这点3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2、位式控制需要加热器频繁启动,并且一启动就是全功率输出,这样加热器容易损坏,用PID调节的方式,温度稳定后加热器保持在很小功率输出的状态,能大大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E:
3楼说的很到位,学习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