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等电位联结?等电位联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02):
是否将所有的金属部件都与等电位连接箱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A:
是。等电位连接要求一点连接,不许串接。

串接的意思就是用一根导线连接几台用电器具的外露导电部分。

应该每台用电器都单用一根导线,然后所有导线连接一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