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3-03-02):
大侠,求助啊,谁能帮我解释下这条程序怎么工作的,机械臂是同一个,怎么会同时有料与无料呢,在此谢谢了

    ----

楼主:
同上一问题,他们是同一个机械臂

网友A:
M560和M561均是0的情况下,扫描检测到M150的上升沿,就将K8M150(即就是由M150/M151……M181这32个位组成的双字)这个双字中的M151位置1.

网友B:
  小日本 的三菱的 指令不太会,当 M150 有上升沿信时,且 M560和M561均是0的情况下时 DMOVE 指令开始工作

  DMOVE 是双字移动指令,移什么我也不太清楚,看二楼解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560和M561均是0的情况下,扫描检测到M150的上升沿,就将K8M150(即就是由M150/M151……M181这32个位组成的双字)这个双字中的M151位置1.

实际这段程序也就是一个归原指令类似的功能,将M151置位,将M150、M152——M181等全部复位......

楼主:
同一个机械臂,怎么会同时出现有料和无料。

网友D:
同一个机械臂,怎么会同时出现有料和无料。同上

网友E:
同一个机械臂,怎么会同时出现有料和无料。
有时,编程人会利用这一绝对不可能的事件,将他作为故障时复位用,本人在一个电梯程序中见过:用手动上升+手动下降清除故障锁定。

网友F:
数据传送或清除位。。。。。。

网友G:
深圳高工专职代写PLC程序承接非标设备设计研发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年,专职代写各品牌PLC,触摸屏,组态王等非标设备自动化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
本人精通以下工控应用:
1>精通AB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松下 施耐德等各品牌可编程控制器(PLC),触摸屏,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变频器,单片机,组态软件,计算机,网络工程等技术,精通项目管理,智能机器人工程。
2>精通应用多种PLC进行系统设计和程序开发:MITSUBISHI的AnS、FX2n、Q系列,A-B的PLC5/40、PLC5/60,SLC5/04等,施耐德的TWIDO系列,OMRON的CJ、CV、Cs系列,SIEMENSE的S7-200、300系列,。
3>精通应用监控软件进行上位监控系统开发:FIX、iFIX、WINVIEW、RSVIEW、WINCC、CIMPLICITY、组态王;
4>精通应用伺服系统步进系统和变频系统进行设计和维护;
5>精通应用机器人:库克的耐高温型IPUNI3600,ABB的IRB4400、IRB6400,YASKAWA的SK16。
6>精通电脑,VB高级语言;
7>精通应用办公软件OFFICE200、制图软件AUTOCAD;
8>精通单片机MCS-51原理及应用;
9>熟悉ISO9000及ISO14000;
10>熟悉项目招投标运作;
                      有合作意向的客户,欢迎来电洽谈。
联系地址: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6008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的旁边海正电脑城8楼811
联系方式:
电话: 0755-29127550
手机: 13612831585  13267152530

网友H:
M560 M561是一个步进中的两个状态。条件不满足,臂等待不进料。

网友I:
下面应该还有一行吧,这一行是故障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