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3-03-02):
现有一S500三菱变频器,触摸屏显示变频器故障,查:PLC到变频器有电信号,变频器P5(中速控制)参数不停闪动,频率也不能改动,请教是不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A:
PLC到变频器有电信号与变频器好坏没关系

你要看一下故障代码

网友B:
应该是故障代码PS---PU停机吧,检查变频器运行控制电路和模拟量信号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故障代码PS---PU停机吧,检查变频器运行控制电路和模拟量信号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