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刹车功能哪个最给力?

楼主(2013-03-02):
变频器一般都有多种停车时的快速停车方法。

比如有直流制动,磁通制动,能耗制动。

 这三种哪个最好用?

公司的木工带锯原来停机时要60S左右。现在因安全需求,想通过加个变频器实现快速(8S)停车。

设定减速时间8S,8S后变频器频率降为0了,但飞轮还在那里转。

直流刹车功能开到最大,还是要15S左右才能停下。

网友A:
这个电机带变频器启动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启动需要5S,那么通过变频器降低频率刹车也只需要5S。直流制动那就更厉害,2、3S就能搞定。

看样子是变频器没有调整得好的缘故。

当然,如果启动都需要23S的话,那证明惯性太大了就用机械刹车吧。

想想,木工带锯没这么厉害吧,应该就是电动机和带锯盘的惯性吧。

网友B:
能耗制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用机械刹车吧。……

1、电磁抱闸最好!

2、没有变频器,一样可以直流能耗制动、反接制动;

3、爲了制动,用变频器道理上讲不通!

网友D:
能耗制动。。。。。。。。。 或是机械制动+变频器快速制动

网友C:
4、像空压机等负载,需要软停车的场合需要变频器;

5、软停车是一个发电制动的过程!

网友E:
电动液压抱闸最可靠了。

楼主:
电磁刹车有个问题,是突然间制动,由于是皮带传动,所以这种方式肯定会皮带打滑,皮带过快损坏!

惯性主要是因为带锯有两个大飞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