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式测速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3-02):
    光电式测速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光电变换原理,将被测轴的转速转换为电脉冲信号。其结构形式可分为透光式和反射式两种,如图下图所示。

  透光式测速传感器由带孔或缺口的回盘、光源和光电管组成。圆盘随被测轴旋转时,光线只能通过因孔或缺口照射到光电管上。光电管被照射时,其反向电阻很低,于是输山一个电脉冲信号。光源被圆盘遮住时,光电管反向电阻很大,输出端就没有信号输出。这样,根据圆盘上的孔数或缺口数,即可测出被测轴的转速。圆盘孔或缺口数通常取为仍,因此被测轴每转一周时,光电变换器便可输出60个脉冲信号。若取电子计数器的时基信号为1s,则可直接读出被测轴转速。
  反射式测速传感器的原理与透光式一样,是通过光电管将感受的光变化转换为电信号变化,但它是通过光的反射来得到脉冲信号的,通常是将反光材料粘贴于被测轴的测量部位上构成反射面。常用的反射材料为专用测速反射纸带(胶带),也可用铝箔等反光材料代替,有时还可以在被测部位涂以白漆作为反射面。投光器与反射面需适当配置,通常两者之间距离为5-15M。当被测轴旋转时,光电元件接受脉动光照,并输出相应的电信号送人电子计数器,从而测量出被测轴的转速。
  光电式测速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波形比较规整,接近标准方波,几乎无干扰信号产生。但透光式由于震动会使光源寿命降低,因而在具有较强震动的条件下不宜采用。反射式的与被测轴无任何机械联系,使用方便。

网友A:
这种测速开关价格怎么样啊,电磁接近式的测速开关进口的要1,2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