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无编码器反馈时,一定要做标准辨识,计算的速度才准确吗?

楼主(2013-03-03):
各位大侠,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对于ACS800变频器 标准应用程序,如果电机不带编码器,是不是一定要在做完静态(励磁)辨识后,再做标准(STANDARD)辨识才能让变频器计算的实际速度比较准确? 也就是比如ACS800变频器反馈500RPM,现场电机实际转速也差不多500RMP?

如果只做静态辨识,不做动态辨识,那么变频器中显示的实际速度与现场电机的实际转速有较大偏差?也就是比如,ACS800变频器中反馈500RPM ,而现场电机实际转与500RPM有较大偏差? 是这样吗?

拜求赐教,谢谢

网友A:
喝咖啡睡不着 客串下

静态和标准辨识 只需要做一个就行了 具体情况看你的实际工况了 标准精确点 主要应用在提升上 也就是电机经常工作在零速点附近的时候   不过无编码器工作的话 变频器工作在开环状态 精度是你电机滑差的10%  加编码器变频器工作在闭环状态 精度为电机额定转速的万分之一

网友B(2013-10-22):
变频器开环运行时不用做标准辨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开环运行时不用做的

请问变频器开环做标准辨识没有多大意义吗?还是只做静态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