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磁同步电机转子定位问题及电角度方向问题

楼主(2013-03-03):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1.一般来说,  转子位置传感器位置增加方向为逆时针,那么,永磁同步电机转子初定位时, 如电流A(U)相进B(V)相出时,此时转子锁住,读出一个位置值,该位置对应电角度-30度吗?电角度与转子位置一个意思吗?

2.如果转子位置传感器位置增加方向为顺时针,是不是必须把方向校成逆时针方向,然后,再按1进行定位?

3.如果PMSM电机的转子位置传感器(旋变)的测量的位置增加方向为顺时针, 驱动器UVW接电机的ABC, 电机无法正常转动,但是接电机的BAC可以旋转,问题:如果把转子位置传感器(旋变)的方向校成逆时针方向,是不是驱动器UVW接电机的ABC,电机就能够正常转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