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软件中附带的winpcap可以删除吗?

楼主(2013-03-03):
下载了一个cx-one  安装最后出现了一个winpcap安装,这个软件可以不安装吗?如果卸载后对cx有何影响?安装以后怎么出现这么多的内容?都是什么作用那?对于PLC型号设定里面,CPU应该选择什么?如何知道型号中的CPU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CXONE软件为并非仅仅包含对PLC的编程软件Cx-Programmer,还包含了触摸屏设计软件Cx-designer、变频器设置软件cx-drive、位置控制cx-pisition等一系列软件,这些软件并非是安装winpcap而出现的。

Winpcap软件用于网络协议的监控以及为软件提供了访问底层驱动的能力,因为现在的欧姆龙的产品对于以太网应用越来越注重,所以Winpcap提供了网络方面的支持。

对于Cpu设定中的选择,你应该根据你实际使用的机型进行选择,要想知道Cpu是什么型号以及特点,那么在你选择系列,如你图上的Cp1E系列,就去查该系列的PLC操作手册。

网友B:
楼主可以在安装的时候进行选择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ONE软件为并非仅仅包含对PLC的编程软件Cx-Programmer,还包含了触摸屏设计软件Cx-designer、变频器设置软件cx-drive、位置控制cx-pisition等一系列软件,这些软件并非是安装winpcap而出现的。Winpcap软件用于网络协议的监控以及为软件提供了访问底层驱动的能力,因为现在的欧姆龙的产品对于以太网应用越来越注重,所以Winpcap提供了网络方面的支持。对于Cpu设定中的选择,你应该根据你实际使用的机型进行选择,要想知道Cpu是什么型号以及特点,那么在你选择系列,如你图上的Cp1E系列,就去查该系列的PLC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是单独购买还是买PLC的时候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