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smart的cpu和编程软件怎么连接??

楼主(2013-03-03):
用的是网线连接,但打开

也不知道从哪儿设置cpu的类型

没有默认的IP地址

菜鸟求高手告知,这是怎么了?

网友A:
你这是S7200的编程软件,西门子200 smart的编程软件跟S7200的不一样,重新下载软件吧

楼主:
嗯,好的,重新下了一个,连上了已经,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smart line的屏上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连上呢?(700IE的屏)

网友B:
是的,STEP7-Micro/WIN SMART 才是200 smart的编程软件。

注意:一对一通信不需要交换机,如果网络中存在两台以上设备则需要交换机。

软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25230&uk=3691575733

网友C(2016-03-03):
引用 楼主:
嗯,好的,重新下了一个,连上了已经,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smart line的屏上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连上呢?(700IE的屏)

你好 我想问下你用200smart编程软如何与200smart连接的啊 需要怎么设置 设置哪些参数啊 谢谢了啊 QQ676314562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跟200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