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供电与照明供电混用导致烧毁变频器

楼主(2013-03-03):
有朋友管理的木工机床,假期后开工时烧毁上变频器事故,不知原因,请我支援。到现场后先检查供电,其它3相动力供电设备正常,唯有烧毁的机床需求供电单项220v而实际供电有380v,这分明就是两根相线间的电压,就询问近期是否有人动过供电线路,朋友说年前公司整改过配电柜,没有动线路,经检测发现机床供电由动力线路的其中一根和照明的一根组成的,所以分析是在整改时对调了照明电路的零火线造成的结果。调过来后恢复正常供电。这也提醒我们电路尽量不要混用。

网友A:
大意出现的后果一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B:
220V的变频器接到380V上去,变频器拆开应该也就是压敏电阻损坏吧,拆开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20V的变频器接到380V上去,变频器拆开应该也就是压敏电阻损坏吧,拆开看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20V的变频器接到380V上去,变频器拆开应该也就是压敏电阻损坏吧,拆开看看啊。

这个很难说结果,如果是西门子的只有拆开才知道,一般国产的优质产品只有压敏电阻和快熔器件等毁损,如果是西门子和国内小品牌产品一般均会导致全部损毁

楼主:
5毛钱搞定,更换压敏电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