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USB-PPI不能进行串口编程收发?

楼主(2013-03-03):
问题:我买了西门子公司生产的S7-200,购买时咬牙添置了一根原装的USB-PPI电缆,折腾了一阵子,发现这根USB电缆能很顺利下载程序,却无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发送数据。打开设备管理器,看到设备树下面多了“SIMATIC NET”,而找不到串口端口。看来USB电缆不能使用串行口编程通信了,请问现在该怎么办?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电缆,支持串口编程,可是有很多人提到的烧端口的问题,我很担心。希望能够听听你们的建议。

网友A:
USB口不是串口(最关键的还是西门子的所有技术都是与其余不兼容的,西门子想对全世界进行垄断,西门子的发源地是德国这个最大的纳粹主义集团总部),所以除了西门子的软件别的软件肯定不会兼容应用

网友B:
我用过国产合信的电缆,串口通讯很正常. QQ:57577105

网友C:
网上卖的PPI-USB线有两种,一种是真的PPI-USB,就跟楼主拿到的原装线类似。但这种价格很贵很贵,一般都在200往上走。

第二种,是串口转USB的,这种线哪怕插在USB口上,你还是要按照配置串口线的玩法来搞,当然,实现还要安装一下驱动,否则系统不认。这类线实惠多了,差一点的二三十都有,稍好点带光电隔离的,50~80左右。

楼主说的烧端口的线,应该就是第二种。我今天才弄明白他在什么情况下可能烧端口,那就是热插拔!其实按照串口的玩法,一般人肯定不会去热插拔的,但现在变成了USB,有时候就很容易手犯贱了,今天我就热拔了两次!结果发现拔下来之后,必须重启机器才能再次连接上PLC,所以热插拔也完全没有意义了。

根据楼主的要求,既要玩串口功能,又要不烧端口,我的建议就是买那种串口转USB的,必须要带光隔的,然后使用的时候注意点,不要热插拔,基本上就不会有烧端口的问题了。

网友D:
对于热插拔“烧”串口问题,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触电多次,不一定会被电打死,但是你就一次或者说唯一的一次,可能会被电死。

对于编程电缆线,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原装的USB-PPI电缆配置端口为USB,在使用时就是有很多问题,估计是我们<此处内容被屏蔽>的PPI协议还不是很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