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和位式控制

楼主(2013-03-03):
现有热水和冷冻水,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开通,两个温控仪控制;

要求控制对象维持在27°正负一度。现在考虑通热水的温控仪用pid控制,设定27°;通冷水的温控仪用位式控制设定在28°。

环境温度22°,被控对象一开始会缓慢升温到31°,后由于与环境热交换,需要加温。这样控制可以吗?大家能提提建议吗?

网友A:
呵呵

1、俄印象里,去年啥时候,有人也问过注冷热水调温的事。。。那人是在个水箱里调水,

     俺似乎还提醒过他,注水得和液位做联锁

2、楼主是在哪里调水呢?

3、楼主想用PID控电磁阀?,,,那楼主是要控电磁阀的动作次数鸟?,,,还是旁啥?

网友B:
没太明白你描述的意思,是不是你想两种介质混合后的温度是27度?你可以根据冷水的温度及流量以及热水的温度,计算出将冷水加热到27度所需要的热水流量,根据相关参数选出调节阀,通过对热水调节阀进行PID调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1、俄印象里,去年啥时候,有人也问过注冷热水调温的事。。。那人是在个水箱里调水,     俺似乎还提醒过他,注水得和液位做联锁 2、楼主是在哪里调水呢? 3、楼主想用PID控电磁阀?,,,那楼主是要控电磁阀的动作次数鸟?,,,还是旁啥?

我是往反应釜的夹套通冷热水,来调节反应釜里的温度。温度高了,通冷水,温度低了,通热水。电磁阀只是负责水管的导通和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呵呵1、俄印象里,去年啥时候,有人也问过注冷热水调温的事。。。那人是在个水箱里调水,     俺似乎还提醒过他,注水得和液位做联锁 2、楼主是在哪里调水呢? 3、楼主想用PID控电磁阀?,,,那楼主是要控电磁阀的动作次数鸟?,,,还是旁啥?  内容的回复:我是往反应釜的夹套通冷热水,来调节反应釜里的温度。温度高了,通冷水,温度低了,通热水。电磁阀只是负责水管的导通和关闭。

PID是连续调节,电磁阀只有开与关两种工作状态,不能当调节阀使用。

网友A:
对:silly33关于:......我是往反应釜的夹套通冷热水,来调节反应釜里的温度。温度高了,通冷水,温度低了,通热水。电磁阀只是负责水管的导通和关闭。 内容的回复:

1、反应釜内物料反应,若是有吸放热,,,那怕只能根据夹套中水的实时温度,加热水或者加凉水调温鸟?

           至于能不能调到理想值(27±1)℃

                 不大清楚鸟

2、反应釜内物料反应,若是木有吸放热,,,可以在配水罐中调温(27±1)℃后,再注入夹套打循环吧?

网友E(2022-09-27):
用双PID温度控制仪表,直接控制目标温度。

网友F:
温度有滞后的,单纯靠比较调,波动稳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