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bus通信

楼主(2013-03-03):
各位大神,小弟我在做PROFIBUS DP通信的时候无法建立和从站的通信。具体信息如图片所示,不知道是哪儿错误了,跪求达人们解答,小弟又没有积分,表示非常愧疚啊。。。 求解答 不甚感激 啊

网友A:
你组态的 VT 的什么讯从站是不是没有用正确的 GSD 文件呀 ? 或是你的 组态数据站地址出错 ?

网友B:
说明没有通信上:

可以这样分析

1、硬件方面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记得DP是3和8;

2、软件方面,子站就不需要编程了,只要地址设置好,300中需要组态设置的;

网友C:
GSD文件我还是相信没问题的,只是从站的通讯设置及PLC硬件组态时从站地址参数分配是否是对的啊?

网友D:
首先看看硬件设置,终端电阻开关设置没有。然后重新检查从站的参数设置

网友E:
1,重新下载硬件配置;

2,查看从站的实际配置状态,是不是从站配置不正确?

网友F:
重新核对重站的数据是多少位的、重站的地址、然后重站的终端电阻开关也要拨对哦。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你组态的 VT 的什么讯从站是不是没有用正确的 GSD 文件呀 ? 或是你的 组态数据站地址出错 ? 内容的回复:主态的GSD文件应该是正确的,从站的地址是不是指诊断地址?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重新核对重站的数据是多少位的、重站的地址、然后重站的终端电阻开关也要拨对哦。 内容的回复:
那个数据是8byte的,地址我设置的是3,因为只有主从站所以我电阻开关都拨在ON 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