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西门子6se70问题

楼主(2013-03-03):
我们有一条连续退火线

其中用到整流回馈 和逆变器 都是6se70系列的

由于逆变器出厂时间超过一年

需要充电

 我用整流回馈将电冲完   进行电路识别过程时  为什么出现F033 现在没法解决 请问是什么原因?

还有再进行充电时 设置时间是60分钟 当冲到45分钟的时候整流回馈就分闸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

在进行充电时 直流母线与逆变器之间连接 两个330Ω的功率电阻

  急急急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块没接触过,楼主是否是按照说明书操作的;

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B(2015-10-18):
熔断器打了吧,是不是逆变器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