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触摸屏和plc

楼主(2013-03-03):
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

台达的plc和触摸屏,如果我在plc里面修改一个寄存器里的值,比如我给D100赋值5,那么触摸屏上D100的数值显示是否也会实时更改为5呢?新手弱弱的问!!

网友A:
只是有很短的延迟时间,需要与PLC通讯传递,ms级别,可以理解为实时!

网友B:
触摸屏上D100的数值显示是否也会实时更改为5呢

---

必须的,屏上读取显示的就是D100的当前值。

网友C:
建议楼主到台达官网上找一些教程案例,比较有用。

网友D:
程序中的数据地址D100赋值5,屏上数据显示框地址只要一致,显示肯定一致的;

前提PLC和屏正常通信;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E:
触摸屏框的地址设为D100,肯定可以的

网友F(2013-04-10):
自己连接起来做实验,看现象,实践检验一切,

而且印象深刻

网友G:
触摸屏上必须设定读该寄存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