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问题

楼主(2013-03-03):
1、流程S0S1 当在S0SET M1当流程进行到S1中时,M1会不会变成OFF??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反正我没试出来会关掉。

网友B:
如此的不详细,各位大侠怎么帮你!

网友C:
不会的,除非你再次RST。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我知道的S0-S9是起步用的。

网友E:
不会复位的,除非你再将之复位。

网友F(2013-05-22):
不会的,系统默认不会。www.lingdianplc.com 中山灵控

网友G:
如果是SET M1 ,不会的,

如果是OUT M1,会的,

楼主(2013-07-18):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SET M1 ,不会的,如果是OUT M1,会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