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频率表波动严重,更换正常显示的还是波动面板频率稳定,怎么处

楼主(2013-03-03):
外接频率表波动严重,更换正常显示的还是波动,面板频率稳定,怎么处理?是干扰引起的吗?

楼主:
大侠帮忙!大侠帮忙!!!!!!!!!!!!

网友A:
你频率表取的是0-10V的电压信号吧,这个很容易受到干扰,换成接收4-20mA的信号的表或者加个有源信号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频率表取的是0-10V的电压信号吧,这个很容易受到干...

 给提供一下型号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  你频率表取的...

 是需要隔离器的型号还是接受电流信号的表?隔离器好多品牌的,重庆华迪,你百度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原创...

 接受电流信号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