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什么指令可以把一个正数变成负数,负数变成正数

楼主(2013-03-03):
求助如题

信捷plc——什么指令可以把一个正数变成负数,负数变成正数

网友A:
MUL  D*  K-1  Dx

网友B:
一个方法是用0减,另一个是求绝对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方法是用0减,另一个是求绝对值

嗨,这个简单的办法开贴的楼主真不敢恭维

网友D:
MUL  D*  K-1  Dx

我是用这个指令

网友E:
哎,楼主是学生吧, 估计是受到死板的教育了,死记硬背的结果,

很简单的 代数问题,乘以 -1 不就得到了嘛!

很多数学问题,计算机中都一样可以表达 ,

网友F:
乘以一个负1。

楼主:
呵呵 各位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