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楼主(2013-03-03):
S7-300模拟信号输入模块数据溢出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使用屏蔽线减少外部干扰,溢出时按最大值或最小值算呗

网友B:
低于最小值的时候,按最小值来计算。大于最大值时候按最大值来计算。瞧瞧咱们这个处理4-20mA的:

网友C:
是不是有信号干扰,或是传感器信号不好 ?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在程序里加上以上程序处理下就可以。

楼主:
信号在进入AI之前,测得电流值和现场仪表显示相符合,但是s7监控的就是最大值

网友E:
那你得检查你的PLC里面的程序设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低于最小值的时候,按最小值来计算。大于最大值时候按最大值来计算。瞧瞧咱们这个处理4-20mA的:

不错哦,做个范围限定

网友G:
低于最小值的时候,按最小值来计算。大于最大值时候按最大值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