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车床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3-03-03):
我单位一台进口NC车床FANUC 10T系统,近日做Z轴回原点时出现了问题,在运行加工程序时发现Z方向偏差了约40mm,当操作者再做一次Z轴回原点后,结果运行正常了。目前每天上班开机,都要做2次以上Z轴回原点,否则,就与原先的原点有偏差,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能帮忙给说一说么? 在此深表谢意!

网友A:
应该是联轴器松了,或刀刃不行了,还有刀具选择错误。联轴器不松,刀具不行,超过了联轴器扭矩打滑。半闭环会这样的,机器已经差不多20多年了很老了,吃刀量小点。

楼主:
经检查联轴器没有松动情况,也不存在联轴器扭矩打滑问题。因为能正常加工时尺寸没有问题,只是关机后,再开机,做回原点后,Z轴原点不对。但再作几次Z轴回原点,又恢复到程序中对原点记意的位置。

网友B:
检查一下,Z轴电机的电磁刹车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检查联轴器没有松动情况,也不存在联轴器扭矩打滑问题。因为能正常加工时尺寸没有问题,只是关机后,再开机,做回原点后,Z轴原点不对。但再作几次Z轴回原点,又恢复到程序中对原点记意的位置。

再明显不过了原点开关故障。检查范围:挡块、原点限位开关。最大可能限位开关卡死碰触几次后卡死情况会顺滑一点,挡块一离开开关弹起就准了。现象是开机每次回零都不一样,几次后可以恢复。应该是原点开关的问题。

还有种现象是机械引起的,开机回零是比较准确的可能相差0.01~0.03mm还可能更小一点几个um。但在做G28程序快速回零情况就不对了有时会相差好几个丝在设置范围外报警有时在设置范围内不报警就是偏差了几丝,这是润滑不顺畅引起的该启动起不了,该停止停不了。以下程序就固定在回零时偏差的偏差量,再有一个G28又不同了。

楼主:
感谢4楼欣欣向荣楼主的回答!我会按照这种思路试着做一下,我会反馈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