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微型热电偶原理

楼主(2013-03-03):
快速微型热电偶,这是一种用来测量钢水、铁水或其他熔融金属温度的热电偶,其结构如图所示。

金属保护帽起保护U形石英管不被碰伤的作用。U形石英管内穿直径0.05-0.1mm、长25- 40mm的一对热电极(通常为铂锗一铂或双铂锗),通过相应的补偿导线接到塑料插件上的接触点上,热电势由此引出,经测温枪内导线接至快速电子电位差计(记录仪表)或数字显示仪表上。
测温时,操作者通过测温枪把热电偶插人钢水中,金属保护娟迅速熔化,U形石英管和热电极暴露于熔体中,瞬时也被烧毁。不过这时已把钢水温度产生的热电势信号输送到快速电子电位差计上指示、记录下钢水温度。
因为一个热电偶只使用一次,故又称消耗式热电偶。由于这种热电偶所有材料大多廉价,即使是贵金属热电偶,但铂铭一铂丝极细,用址不大,总的来说价格还是便宜的,这就是钢厂广泛使用的原因。

网友A:
哇,这样消费真的快哦!红外线测温是否可以替代呢?

网友B:
钢水快速热电偶通常有三种,分别是铂铑30-铂铑6、铂铑10-铂和钨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