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给选个传感器型号

楼主(2013-03-03):
控制车间空调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用的是三菱FX2N-4AD模块,想选用温度与湿度传感器,要求供应4-20毫安的电流,哪位大侠能帮忙给选个型号,或者给帮忙估算下大体上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
符合要求的温度与湿度传感器很多,你在网上搜搜,确定一家适合你采购的就行。

网友B:
室内温湿度传感器,直接找昆仑海岸即可

网友C:
加入不好找到直接输出4~20mA的传感器,可以加一个温度变送器来转换一下。

网友D:
测量室内温度,那得选择壁挂式的吧,

JWSK-5系列温湿度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