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台下面的灯怎么布线

楼主(2013-03-03):
新接一装修活水台里面要按7个灯,一条回路布线请各位高人指点,如何布线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一个灯一个回路,不要走公共线,接不好了就麻烦了!

网友B:
搞个 PLC 来控制就方便啦

网友C:
一个灯一个回路,不要走公共线

网友D:
特别强调一下,注意漏电保护。注意做好防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特别强调一下,注意漏电保护。注意做好防水!

水下最少都是IP67的灯具,而且还是防爆的

网友F:
     应选择可长时间在水中连续使用的IP68灯具。7个灯并联相接,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具。应尽量减少水中布线的衔接点,导线连接处要用防水胶带缠绕,然后用胶泥裹紧,注意不要进空气,胶泥面上还要严实地缠绕一层胶带即可。

网友G:
水下是要注意防水处理;电缆接口注意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