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写指令求助

楼主(2013-03-04):
哪个老师可以帮我理解一下

A34313在执行写的时候为on    为什么第二副图还要用常闭,那他为on  不是断开了  后面的指令还怎么执行。

这plc是欧姆龙的

上面的图是手册上的,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是我理解不行

楼主:
这是我写的用PLC写3万个字到CF卡用了多少时间的程序,前面的数据传送就没贴上来了 ,我的理解是plc给CF卡写数据的时候A34313是置on的 ,我们就可以给时间脉冲和计数器来求出50000次的时间,然后求平均值算出三万次的。

网友A:
A34315, A34313 , 是两个不同的文件操作指令, 你就按 示例程序 写,即可

网友B:
用常闭来确认指令不是正在进行啊~只有指令不在进行的时候才去写啊

网友C:
没用过这样的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样的指令

网友E(2013-11-13):
看你程序有2个文本指令,其中以个执行,另一个应当在停止的状态,2个不能同时进行,有点象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