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过安全隔离栅和西门子3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04):
我使用触摸屏和西门子300通讯,中间需要加安全隔离栅,如果不加就通讯正常,加了之后就通不上了,开始测试485两线压差,发现只有1.9V,以为是压差低的原因,后来找隔离栅的厂家换了隔离栅,测试压差为2.2V,开始不行。

我使用两个普通的485口,通过隔离栅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但232口通过MPI适配器出来经过隔离栅接到普通的485口就没有数据了。

我在网上查了关于MPI的一些资料,也没有发现关于压差要求或者是做了什么处理的介绍。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备注:

西门子300不能换,也只能用MPI通讯,隔离栅也必须要加。

网友A:
楼主公司或者客户是1000%西门子走狗,鉴定完毕

楼主:
楼上的留点口德,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主的话还费这劲,是最终客户提的要求,我们只是干活的,没

网友B:
短距离的柜内通讯都要加安全隔离栅,这要求够高的。

网友C:
这是我们干活最无奈的事,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呵呵

网友D:
问题情况不全面,只能给以下信息提供参考:

1,可能你使用的是无源的安全栅,建议换成4线的配置,有可能是隔离栅减弱了功率。

2,把你的输出的RS232波特率改成11M的尝试一下。

网友E:
加个就加个吧,我原来也遇见过这种现象,像505调速系统,输出必须加隔离栅,不加信号对应不起来。挺邪门的。

楼主:
波特率改不了,用的MPI的线不是原装的,波特率只有1种,现在考虑换个232的安全栅尝试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F:
能否把远程隔离栅型号发上来,没见过通讯加安全隔离栅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用再回复了,谢谢。

解决方法是PC+隔离栅+MPI适配器+PLC,原来是PC+MPI适配器+隔离栅+PLC,位置换一下,485的改232的就行了。

网友G:
什么都需要探索,很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