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I实时显示曲线问题

楼主(2013-03-04):
我想用HMI实时的显示位移曲线,该位移曲线对应的是PLC某个变量的变化,该变量的是周期性变化,且周期很小,大概是1.5s左右,该变量呢是一个脉冲量(脉冲控制伺服),问题是如何组态实时监测到这个曲线?再有就是HMI有采样周期,这会不会造成误差很大?是使用HMI上的“历史趋势”这个控件组态吗?

网友A:
1.5s的时间是有点短,可以考虑使用PLC先采集,然后在一起传送到HMI

网友B:
是实时趋势图吧。。。。。。。。。。。。。。。。。。。。。。。。。。。。。。

网友C:
你说的脉冲信号,是脉冲信号的 幅值(频率等,要用示波器才能测量)?

应该是脉冲信号的 计数值  变量吧?

计数值变量 你用1.5S 周期 采集一次,也可以的,只不过曲线不够平滑, 一般HMI 曲线控件 有两种,一种是历史曲线(你打开采集信号后,不管你在不在曲线图控件页面,历史曲线控件都会一种在采集), 另一种是趋势图控件(就是只能显示当前控件能够显示的内容,像流水一样的随着时间轴,变化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实时趋势图吧。。。。。。。。。。。。。。。。。。。。。。。。。。。。。。

是啊!想把PLC发的脉冲量转换成位移实时显示在HMI上面,怎么做啊?脉冲变化很快的,但这个HMI采样时间很慢,该怎么组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脉冲信号,是脉冲信号的 幅值(频率等,要用示波器才能测量)?  应该是脉冲信号的 计数值  变量吧? 计数值变量 你用1.5S 周期 采集一次,也可以的,只不过曲线不够平滑, 一般HMI 曲线控件 有两种,一种是历史曲线(你打开采集信号后,不管你在不在曲线图控件页面,历史曲线控件都会一种在采集), 另一种是趋势图控件(就是只能显示当前控件能够显示的内容,像流水一样的随着时间轴,变化着!)

我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也就是脉冲数目的变化对应的就是位移变化,我想用HMI监控该脉冲数目变化,得到实时的曲线图,我的1.5s是位移的周期变化, 脉冲变化很快的,但这个HMI采样时间很慢(eg:采样时间500ms,每隔500ms去读一次变量值,可是在这500ms我的脉冲量变化了好多好多),用这个历史曲线那不是会失真?该怎么解决这种高速脉冲采集曲线的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5s的时间是有点短,可以考虑使用PLC先采集,然后在一起传送到HMI

    我公司一个充气压力实时显示就是这样做的,采集灵气在 PLC 内做记录后再实时显示在 MP370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5s的时间是有点短,可以考虑使用PLC先采集,然后在一起传送到HMI     我公司一个充气压力实时显示就是这样做的,采集灵气在 PLC 内做记录后再实时显示在 MP370 上

求给个大概编程的思路?PLC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 引用 网友A: 1.5s的时间是有点短,可以考虑使用PLC先采集,然后在一起传送到HMI     我公司一个充气压力实时显示就是这样做的,采集灵气在 PLC 内做记录后再实时显示在 MP370 上 内容的回复:求给个大概编程的思路?PLC怎么处理?

HMI 上的曲线 采样周期  是可以设定的,但一都在200ms 以上吧,这个要看你的HMI 支持最小多少?

我不知道楼主说的失真 是仕么意思,曲线只是按周期采样显示上去的,和你内部怎么处理没有关系啊1

PLC 用高速计数器 读取高速脉冲,这样不就得到 位置信号了嘛?  然后在HMI 上面指定这个变量地址即可;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没一个脉冲 位置值 都显示在 HMI 上面?

这个有仕么意义那? 再说了你1秒中发 上万个脉冲, HMI 控件要显示这么多 次,曲线得多长? 历史曲线是有大小的,会溢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