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电流控制频率求助

楼主(2013-03-04):
我做一个实验的时候4~20mA电流信号控制ACS510的频率,当我给定的电流为20mA时,变频器这边测的电流为14mA,不能50HZ运行,查看变频器参数0121显示为70%,不能达到100%,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控制信号是直接接到变频器的接收信号端子的吗,没有其它的设备或元件参与其中,最好直接连接,避免影响,如果是直接连接,这有可能是信号匹配问题,你的信号源不能正常带变频器,可以在二者之间加一个信号隔离放大器,这样就可以了,同时还可以克服变频器对控制信号的干扰。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信号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C:
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加个有源信号隔离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电流信号不应该衰减这么厉害啊!

网友E:
    通过楼主自述,变频器应是没问题的:“变频器这边测的电流为14mA,不能50HZ运行,查看变频器参数0121显示为70%”,你的4~20ma电流源输出直接接变频器的电流输入,无其它线并接,应检查一下你的4~20ma电流源,检查方法是:先不接变频器,将电流源输出接一阻值小于500欧的电位器,再串接一块电流表,通电后给定电流为20ma,再观看电流表指示是否也=20ma,如≠20ma,说明电流源的电流给定不准。如=20ma,可在电流给定不变下,改变500欧电位器阻值(0~500欧),其电流表指示值应不变为好用,如电流表指示值随电位器阻值变化而变化,说明电流源有问题(它不是可调恒流输出)。

网友F:
是你量程设置的问题吧,这种可能就是需要加个隔离栅,有些变频器输出必须加隔离栅。我见过好多稀奇古怪的事,有的像505调速的必须加隔离栅,不加输出信号就不是4-20MA。真邪门呀!

网友G:
帮不上忙,也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估计是我电流信号输出源有问题,我用信号发生器直接输入4~20mA就没问题或者改正电压控制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