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放大电路板进油怎么办?

楼主(2013-03-04):
  一个测量设备的传感器出来要接一个信号放大电路板,这个小电路板柜子总是进油了,怎么办?

  看看小框下全是油,怎么办,信号放大电路信号到工控机时常出现测量值出错,时大时小?

  电路板也是油水,每过一二年就要拆下清洗一下再用

网友A:
油是从哪里进去滴鸟?~~~~~

网友B:
仪表盒密封不好,进油的,被喷油了吧!不过看你是啥油了,有些油是绝缘的,比如变压器油---咱们用来泡工控机,防止工控机电路板被气体腐蚀!

网友C:
从进油的源头查起,做好保护措施

网友D:
防是关键,别进油最好,实在不行电路板涂层硝基绝缘漆(腊克)。  另问下楼主:板子上的V/F变换IC是隔离用?还是输出就是频率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进油的源头查起,做好保护措施

应该是从上面漏的油,密封圈要换了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把上边的孔完全封死,改为下进线。

怕干扰的话搞成侧进线也行。也可下进单独开孔。

网友G:
1.信号放大电路板是用于喷油装置吗?从图片看,感觉附近有用油设备,控制柜后环氧板都是油污,正确选址应将控制柜迁移至离油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安装,以免受污染。

2.含有杂质的油长时间附着在电路板元器件上,会造成电路板因腐蚀所致的元器件氧化现象,从而使元器件接触不良。

3.一些油如本身含有水分则会导电,易发生元器件短路现象。尤其在潮湿季节,空气中水离子与油中水离子结合,会使元器件发霉而降低它们的使用寿命,影响它们正常工作。

  总之,此时的是一个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