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700IE和电脑怎么连接?

楼主(2013-03-04):
三个设备一起连接的话,都应该怎么设置?

700IE屏上需要设置什么?WinCC里需要有什么相应的设置?我在屏上把IP改成192.168.2.*,和cpu及电脑的一致也连不上

怎么看出700IE和软件有没有连上呢?

求大侠~~~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电脑的IP设置是不是也是192.168.2.*的,一般是设置成192.168.1.*或者是192.168.0.*的

楼主:
都要设成192.168.1.*或192.168.0.*吗?

我试了一下,还是连不上啊

楼主:
连接到最后出现的情况

网友B:
需要路由器的  是不是你没有用路由器   在一个好像在smart 700IE有一个设置 网络连接的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没有用路由器   在一个好像在smart 700IE有一个设置 网络连接的选上

不行啊,还是连不上啊,你说的是那个通道吧,打开也不行啊,有没有具体步骤的,给说下,谢谢了!!

网友D:
应该还是网络的原因吧,电脑和屏的IP地址保证在一个网段,然后你在电脑上ping一下屏的IP地址,看能否ping通,确保网络没有问题,再做winccflexible的设置。

楼主:
对:纵横军团-beichen关于应该还是网络的原因吧,电脑和屏的IP地址保证在一个网段,然后你在电脑上ping一下屏的IP地址,看能否ping通,确保网络没有问题,再做winccflexible的设置。内容的回复:

这应该是没连上吧,第一张192.168.2.200是电脑的,第二张192.168.2.2是屏的,这样连不上怎么办啊?

网友E:
你把接口改成IFB 1模式试试  带IE网线接口的屏很好三方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模式试试  带IE网线接口的屏很好三方通讯的

改了,但是,连不上啊

楼主:
问了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终于得到了答案,我的网络是通的,但是访问点设置错了

把700IE的以太网通道打开就行了

网友G(2014-05-10):
请问下楼主,你选的tcp/ip那个是0还是1还是自动啊,我买了个也无法与电脑连接,之后的ip还设置嘛

网友H:
电脑和屏的IP地址保证在一个网段,然后你在电脑上ping一下屏的IP地址,看能否ping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