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定位模块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3-03-04):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的A1SD75脉冲输出定位模块,其脉冲输出信号接安川SGDM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 的控制模式是脉冲串位置控制模式,伺服电机直接带动滚珠丝杠做定位运动,最近发现,实际定位距离经常比设定距离偏小,而且不是很稳定,就是设定几段定位距离,有几段可以,有几段就小,没有偏大的情况,想请各位专家帮忙分析一下,像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编码器分辨率不够,还是有干扰

网友B:
查找联轴器位置是否有松动,再有就是原来线缆的屏蔽层是否接地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找联轴器位置是否有松动,再有就是原来线缆的屏蔽层是否接地不良了

谢谢指教,联轴器已查过,没有松动,您所指的线缆是指的那一段,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电缆,还是从定位模块到伺服驱动器的电缆?

网友D:
我只发生过总是多了,没有发生过少了。走到目的地总是多了,就是有干扰。干扰窜进去命令脉冲里使得正常脉冲之间多了些尖峰。

正的尖峰发生在低电平时,相当于多了个脉冲。

负的尖峰发生在高电平的时候相当于把一个脉冲剖开两边,变成两个了。

当正尖峰作用在高电平的时候可以被限幅电路阻挡。

当负尖峰作用在低电平的时候由于单向导电的光耦不会产生作用。

不知道什么情况。

观望……

网友B:
联轴器,不但要查电机到滚珠丝杠的动力联轴器,还要检查伺服电机尾端本身所带的编码器联轴器是否松动!

确认完全没有问题就应该是编码器电缆收到干扰,可以在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动力电缆2端加装磁环抑制和降低干扰,同时给编码器以及定位模块到驱动器的电缆也加装磁环抑制和降低干扰,同时保证屏蔽层严格接地(如接地点锈蚀或者其余原因导致接地不良立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