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单次执行程序,

楼主(2013-03-04):
请问用S7200,想第一次扫描时执行这段程序,第二次就不执行这段程序?怎么能实现?谢谢!!

网友A:
SM0.1后面写程序。

网友B:
LD SM0.1

CALL SBR_1

然后你在SBR_1里面写你要的东西。

程序不执行和程序不扫描是两码事。你要判断清楚你要的是哪个效果。能流ON是一种执行状态,能流OFF也是一种执行状态。判断对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上面的其中一种结构写。

网友C:
常见的是做个CJ跳转指令就好了

见图:网络2中的程序仅在程序第一次扫描时运行。

网友D:
First_Scan_On SM0.1 仅在首次扫描周期时接通;利用这个指令来完成,串在你需要执行的命令前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用SM0.1是调用初始化子程序,我用计数器方法,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