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问三菱PLC的COM是24V吗

楼主(2013-03-04):
求,问三菱PLC控制是负极但我看说明书上的电路图为什么画的COM端连的是正极呢?请问我是那里看错了。

网友A:
之前用过 但是忘记了 反正三菱PLC接电源时要特别注意

网友B:
外部输入端子接COM连接的就是电源负端。

网友C:
三菱FX系列,除了FX3**系列,其余的输入COM全部是0V(连接的就是内部电源负端),FX3**系列可以切换为24V或者0V(只能任选一种),

网友:
说明书上的电路图为什么画的COM端连的是正极? 这是输出 +,然后和你的输出 Y 端子就连接到负载就能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