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B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3-03-04):
大家好
     贵公司的伺服驱动器可不可以通过CN3直接和计算机进行通信么从而控制伺服电机。如果可以是使用哪个监控软件。ASDA-Soft V4.08.05
这个软件可以编程么,有没有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

网友A:
伺服可以由通信控制,这个软件是用来修改伺服参数,监控伺服,和简单调试伺服的,如果用户要在电脑上用的话,只有组态软件哦。

网友B:
AB是可以直接有CN3来控制的,以前有做过

楼主:
那怎么设置参数呀 谢谢

网友C(2013-04-04):
朋友,如果是A2驱动器的话你直接使用一根打印机的线就可以通讯了

B2的驱动器,CN5为1394型接口,如果跟电脑连的话,需要自己做一根线,将1394引出两根,再用USB转485线跟它连就可以了

网友D:
您好!AB系列伺服可以用通讯电缆进行控制,一头1394接口,一头9Pin串口。

用ASDA-Soft V4.08.05即可,编程的话请看手册第8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