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FE2000的可靠性信息
风!!@

楼主(2013-03-04):
各位有没有用过AFE2000的前端整流器。该设备好像不怎么可靠。拿到手做两次试验,半个月左右炸机了两次。

一次是变频器和AFE2000的都接了市电,AFE2000一致报OCN(过流)。后来就不可救了。

在一次是作为整流用了半个月,再次上电,一运行就显示OCN(过流),接着就炸机了。

网友:
   是不是你在AFE2000前边没有串联指定的电抗器。不采用指定规格的电抗器使用是错误的,应当先仔细看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A(2013-04-12):
1、  请提供AFE和设备的连接示意图,以帮助分析;

2、  AFE前端必须标配输入电抗器,该电抗器的制作和参数有严格要求,AFE的载波频率在4-9KHz,该电抗器均为特别设计,一般为出厂标配电抗器才可以。很多客户不清楚该电抗器制作特性,选用普通输入电抗器会经常造成AFE炸机或电抗器声音异常和严重发热的典型问题。

3、  AFE选型是否正确、应用场合情况需和厂家沟通确认,保证AFE使用正确型号。

4、  正常配置了出厂标配电抗器的AFE,且选型正确的产品,基本不会产生类似炸机问题。

       如有问题您可以拨打中达24小时客服电话021-58639595  或者到这里留言解决问题会比较快些: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ContactUs.aspx

网友B(2013-07-15):
引用 网友A:
1、  请提供AFE和设备的连接示意图,以帮助分析;2...

很专业,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