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取料机(斗轮机)你打算用无线控制吗?

楼主(2013-03-04):
      堆取料机设备也有的叫斗轮机,一般控制线都是滑线的,滑线在运行的过程中很容易拉断,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会很无奈。有人问:有没有一种无线的东西能代替这些控制线呀。现在可以肯定的给你回答,有。dw-j系列无线开关量io遥控产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头接一个发射设备另一头接一个接收设备,你只要给这两个设备供电就行,两头拉控制电缆就省去了。比如你是用按钮控制远程的一个接触器,你可以这样使用这款无线开关量设备:(1)在卡轨上安装设备(2)发射设备接线:输入端i1这个端子接你的按钮一头,按钮的另一头接在电源的正极,电源的负极接公共端c1,这一个开关量输入io口接好了。(3)接收设备接线:o1端接电源的正极,负极接你的接触器线圈的一头,接触器线圈的另一头接设备的c1(可以用ac220v做你的控制电源接到这个点上).(4)给设备一个dc24c供电。以上4步设备就接好了,简单吧,当然你的控制可能很复杂,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做为电气工程师你愿意一试吗?

网友A:
正再看堆取料机的厂家资料,发现这个东东,下载资料瞧瞧看!

网友B:
嗨呀,我早就用欧姆龙的无线总线( D Net总线)控制了,唯一缺点就是价格贵,但是特别稳定可靠,也值了(邦纳也有无线点对点传输,价格也很贵,我也用过)

网友C:
我们有新产品,你想看看吗? http://szchhx.cn.alibaba.com

楼主(2013-08-20):
用一下国产的吧,你会知道不比国外的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嗨呀,我早就用欧姆龙的无线总线( D Net总线)控制...

这个应该很不错,,,,,点数有限吧??????

网友E(2016-03-01):
引用 网友A:
正再看堆取料机的厂家资料,发现这个东东,下载资料瞧瞧看!

谢谢,目前推出了新的一系列IO 模拟量 数传等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向我索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嗨呀,我早就用欧姆龙的无线总线( D Net总线)控制...

 不管在哪个行业来说,国产一直都在举头奋进,有追赶国外之势。当然了,国外品牌从产品质量和品牌接受度都是做的不错的,如果是需要一款高质量、高性价比的,可以看看我的名字哦

楼主(2016-04-19):
无线io控制,大为智通32点的输入,32点的输出,满足你的特殊要求。电器工程师,仪表工程师,你可以用一下看看咯,新的产品带给你新的起点!dw-aj31-2244和dw-j51系列。工控网是工程师们选好东西的地方哟!

网友B(2017-09-01):
你的这个玩意价格咋样呢?太高了就算啦